TC4056A充满电,一直不提示充满

楼主(2021-04-29):
TC4056A充满电,一直不提示充满,按电路图做了2个指示灯,红灯充电,绿灯充满,发现这个充电芯片一直充不满电,晃动一下板子,就转绿灯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大家有没遇到这个情况?  路过的大神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监控下电流
看看充电电流有没有达到转灯阀值

网友B:
晃动板子就有正常指示,排除虚焊之类的问题后,只能说明充电回路存在接触电阻过大的问题。

网友:
SM5202 兼容普通4056脚位,输入耐压更高 具有OVP和电池反接保护,多种封装可选。免费赠样 需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