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用过AD7606的亲吗?采样得到的电压为什么只有实际值一半

楼主(2021-04-29):
比如1V  我采样得到的是0.5V
0.5V      我采样得到的是0.25V

为什么呢?哪里设置不对吗?
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
检查时序,应该是漏了一位

网友A:
仔细看手册有关输出码的章节,差分输出时一般只有一半,另一半是输入负电压的时候用的

网友B:
综合楼上两位的说明即可
1.读取的时候漏掉了一位
2.检查是不是差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