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共模电压产生的失调电压会被负反馈放大吗?

楼主(2021-04-29):
在电路中,输入共模电压是Vcm=10V,CMRR=115dB,计算出来的失调电压为18uV
这个失调电压不会被电路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偏置时输出会因失调电压而放大,而抬高或拉低了直流电平,但失调电流的影响更大。交流信号不受影响。
V ...

关于Ib1,Ib2的引起的偏置我也算过
由于是P型FET,所以偏置电流是输出
Ib=(Ib1+Ib2)/2,Ios=Ib1-Ib2
在运放外接电路的影响下,会产生Vos,如果外接电阻越大,产生的Vos越大,这在测试一种得到验证了

但我疑问的点是,这产生的Vos,不会受到RF/R1增大而增大吗?
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偏置电流产生的Vos,都会被RF/R1而放大,按照公式,RF/R1增大,输出的误差也应该增大,但是仿真得到的结果并没有增大
可能是理论计算和仿真数据不统一的吗?

网友B:
“在电路中,输入共模电压是Vcm=10V,CMRR=115dB,计算出来的失调电压为18uV
这个失调电压不会被电路放大吗?”

运放的这些失调参数都是由输出折合到输入端的,然后在输入端构建起相应的等效模型(含电压源和电流源)。所以,当然会被放大,即反映到输出端。

具体分析计算就可以知道,运放电路中的电阻(含反馈电阻)对输出失调的影响。

网友C:
会的,跟offset电压放大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