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010怎样设置为硬件复位?

楼主(2021-04-29):
手册有这句话:当RCC_SYSCFG的SFT_NRST_RMP位被设置为1时,被映射为nRST外部复位。
我查看厂家提供给的库,没有这个操作的内容。这个要怎样才能实现?

楼主:
找到了,RCC->SYSCFGR,竟然加多了个R。

网友A:
MM32的复位引脚能复用成普通IO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M32的复位引脚能复用成普通IO奥?

现在大家节约IO,居然复位引脚都不使用了,其实我觉得外部复位引脚的用途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C:
可以用上电复位就够了

网友D(2021-06-21):
我觉得,都跟不上你们的节奏,
把资源都用到这么极致的么

网友E:
能把资源用到这么极致的都不简单啊

网友F:
解决了?
我没更上节奏啊··

网友G:
据我推断,你说的不是复位引脚

网友H:
不是复位引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