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 PIC16F18446 的 IO 端口寄存器算不算很坑人?

楼主(2021-04-29):
请问 PIC16F18446 的 IO 端口寄存器算不算很坑人?如图,比如,我要单独设置 RB5 端口为输出,且不能牵涉到RB4和RB6,请问怎样设置?

楼主:
感觉 PIC 就像 特朗普,很坑人。
之前在官网下单买了几个不同型号的样品,结果要分三次发货,现在都有一个多月了,第三个样品还没有发货
收到货后写程序时才发现 PIC18F24Q10 没有中文数据手册的,如下图
还好,我同时购买了 PIC16F18446 ,并且已经打样PCB(纯玩而已),结果又发现,我需要用到RB4和RB6端口,却发现它们的寄存器不是按传统出牌的。
还有,PIC18F24Q10 跟 PIC18F26K83 的中断C表达式竟然有很大的不同,害我转了不少圈
看来纯玩PIC真累。

楼主:
哦,刚刚想起,既然上面的寄存器 LATB4、5、6 和 7 的设置很特别,那么,我下面的IO口模拟I2C操作怎么又很正常的呢,是不是上面的书写不是普通人能看得懂的?
#define IIC_SCL  LATB6               //SCL
#define IIC_SDA  LATB4               //SDA

//简单延时
void IIC_delay_us(void)
{
        unsigned char i=0;               //软件延时时间0123456...
        while(i) i--;
}

//IIC初始化
void IIC_init(void)
{
    TRISB4=0;                        //端口输出
    TRISB6=0;

    IIC_SCL=1;                       //时钟数据STOP
    IIC_delay_us();
    IIC_SDA=1;
    IIC_delay_us();
}

楼主:
都是 中文译文 惹的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 中文译文 惹的祸

之前也碰到, 被中文手册弄得一头雾水, 后面看了英文手册就豁然开朗.
后来, 基本上都是只看英文手册. Microchip 的英文手册, 还是不错的.

PIC18F24Q10 是非常新的芯片了,  中断是向量表.  和之前PIC18 的中断有很大不同.

网友B:
使用代码配置器MCC也许就不会入这个坑了,配置引脚很直观的。

网友C:
这个怎么说了,不算吧,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