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求个1ms定时器的初始化

楼主(2021-04-29):
415RCT7,别骂了,我是菜逼。

网友A:
多看看官方的例程吧

网友B(2021-06-29):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TMR_TimerBaseInitType  TMR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优先级分组0

  /* TMR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MR2, ENABLE);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13107200) - 1;                        //时基5MS  13107200

  /* TMRe base configuration */
  TMR_TimeBaseStructInit(&TMR_TimeBaseStructure);
  TMR_TimeBaseStructure.TMR_Period = 65535;
  TMR_TimeBaseStructure.TMR_DIV = 0;
  TMR_TimeBase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0;
  TMR_TimeBase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Up;
  TMR_TimeBaseInit(TMR2, &TMR_TimeBaseStructure);

  /* Prescaler configuration */
  TMR_DIVConfig(TMR2, PrescalerValue, TMR_DIVReloadMode_Immediate);

  /* TMR IT enable */
  TMR_INTConfig(TMR2, TMR_INT_CC2, ENABLE);

  /* TMR2 enable counter */
  TMR_Cmd(TMR2, ENABLE);

  /* Enable the TMR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MR2_GLOBAL_IRQn;                                        //优先级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老哥,我这个是5ms中断一次的。向上计数模式。需要不同时间的话,改13107200这个地方

网友A:
既然自认为自己基础差,那就应该多看看书,看看别人的例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定时器,这个帖子讲的不错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1010&highlight=%E5 ...

这个写的比较简洁易懂,
感觉定时器不会的,多半是计算分频系数不会算,又不知道真么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