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Jlink烧录成功,仿真后卡死keil,芯片不可烧录问题

楼主:
项目是用的是RTT的bsp里面的at32f407-start工程,里面默认的芯片选择是407VG ,我修改为407VC,编译,正常,项目属性debug选择jlink,再Settings里面选择SW,右边可以识别为SW device,确认,烧录成功,内心,软件好像没运行,就点击仿真,,,,,软件卡死,再也不能烧录了,好像锁了一样,这个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请教大神指点下,还以为一切很顺利,,,, ,另外硬件原来芯片用的是107vct6,板子是没有问题的,直接换了407vc上去的

网友A(2021-04-30):
“”我修改为407VC“”,
修改了哪些地方,device/C、C++,算法文件,启动文件偶读修改没呢?

网友A:
可以加雅特力qq群详细交流吗?
雅特力技术交流QQ群
群号:1121757020

楼主:
只是修改为device,c/C++没有修改,算法文件Programming Algorithm那边好像是没有修改,烧录不了的情况下,修改了也没有用了,有没有办法还原芯片啊,已经两片了

网友B:
不出意外的话,你程序里面把SWD接口关闭了。boot跳线重连下试试吧

网友A:
“默认的芯片选择是407VG ,我修改为407VC。”
是不是堆栈已经溢出了?

网友C:
您好,按描述的方式进行了尝试,没有出现所述的问题情况。
如有条件可试试以下几种方式:
1、切换boot模式到“boot from sram”,复位后再进行连接。(看代码是否有禁止jtag脚的动作)
2、使用雅特力官方的atlink+ICP的方式进行连接看是否能连上。
3、使用当前软件环境在雅特力AT-START-F407开发板进行尝试,排除硬件差异原因。(我在AT-START-F407上测试是可以的)

楼主(2021-11-22):
超频了,因为外部是25M,倍频重新设置好,再复位状态烧录,烧录到一半松开,就烧录成功,主要是晶振参数变化了

网友D:
8楼应该是正确的,应该是你使用的晶振和例程默认的不一致,造成了超频,如果8楼的方法不好使,可以尝试将晶振吹下来,就可以连上仿真器了再重新烧录正确的时钟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