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ca捕捉信号,如何判断信号的高低电平

楼主:
在做一个脉冲实验,使用pca测脉宽,没有问题,就是像判断最后到底那个是最后一个脉冲,
然后触发一个io反转,在下降沿开启timer,1.2ms,检测高低电平判断最后一个脉冲,但是发现
pca管脚的检测好像不稳定,还是需要上拉电阻,下拉电容,和按键一样

网友A(2021-04-30):
稳不稳定估计是你软件问题。

网友B:
捕捉动作是硬件执行的,检测到下降沿或上升沿就捕捉,不会不稳定,感觉不稳定都是你的信号有干扰、毛刺、有抖动。

网友C:
假设我上图的方波高低电平都是1MS
红色的窄脉冲干扰为1US-60US
你能在代码上过滤掉窄脉冲干扰,解出来?
这个不难动动脑子,在采样解码之类非常的实用

网友D:
打开一个定时器吧,正常有脉冲的时候,用脉冲下降沿的中断清零计数值,定时器是不会溢出的,没有脉冲的时候,定时器因为没有清零而溢出(这个时候相对于一串脉冲结束了),时间根据要求来定,跟看门狗是一个道理,至于抗干扰之类的,可以设定端口的数字滤波。

网友D:
假如怀疑端口的干扰,就直接用端口的数字滤波功能,参数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E(2021-10-16):
引用 网友D:
假如怀疑端口的干扰,就直接用端口的数字滤波功能,参数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

正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