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求一个高稳定性时钟源电路设计

楼主(2021-04-30):
求哪位大神分享一个高稳定性时钟源电路

网友A:
是 频率 稳定 还是 相位稳定?     电路, 是不是 要 起振稳定?

网友B:
(1)一般用: 温补晶振(TCXO)。成本较高。

(2)更稳定: 恒温晶振(OCXO)。成本更高,体积较大。

网友C:
既然是高稳定时钟,那就推荐GPS驯服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高稳定时钟,那就推荐GPS驯服时钟。

为什么非要GPS?北斗不也一样嘛。
再说了,GPS的时钟也是原子钟提供的,干嘛不直接上原子钟呢。

网友E:
如果不是量产的话,可以买个二手的铷原子钟,那东西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