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下运放接正负电源时候的疑惑

楼主(2021-04-30):
请教下当运放接正负电源,但只输出正电给负载供电,这时候负电源是否工作为运放供电呢?给负载输出正电后回流路径是正电源的地还是负电源呢?

网友A(点评):
双电源运放的输出像 电桥,有直流通道。

网友A(点评):
电压控制型运放 以差分对为输入级,差分对是「单电源」的,亦就是以正负轨供电,不用那中点。

网友B:
“请教下当运放接正负电源,但只输出正电给负载供电,这时候负电源是否工作为运放供电呢?”

当然给运放供电。

“给负载输出正电后回流路径是正电源的地还是负电源呢?”

回路通过正负电源。

网友C:
运放供电脚通常只有两个脚,一个脚接正电源,另一个脚接负电源,你说负电源有没有电流?
至于电流路径,把电路画出来看就知道了。
假设运放输出是个半桥,即上面一只三极管接正电源脚与输出脚,下面一只三极管接负电源脚与输出脚,输出正电流的时候上面三极管导通,输出负电流的时候下面三极管导通,自己画图分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当运放接正负电源,但只输出正电给负载供电,这时候负电源是否工作为运放供电呢?”

当然给运放供 ...

你好大神 可以这么理解?给负载输出正电的时候,负电源处于灌电流状态?虽然给负载输出用的是正电,但是负电源也需要给运放的工作供电,但是供电的负电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 可以这么理解?给负载输出正电的时候,负电源处于灌电流状态?虽然给负载输出用的是正电,但是 ...

既然正负电源都供电,那么正负都有回路。对于输出正电压,负电源电流确实相对较小(负载接地)。

楼主(点评):
回路是给运放供电的正电源流到地而不是流到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正负电源都供电,那么正负都有回路。对于输出正电压,负电源电流确实相对较小(负载接地)。
...

我觉得您是正解,输出正电的时候,负电源为维持运放的工作,只需要输出很小的负电流。回路是给运放供电的正电源流到地而不是流到负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您是正解,输出正电的时候,负电源为维持运放的工作,只需要输出很小的负电流。回路是给运放供电的 ...

负载输出的电流从输出端出以直接地,大部分负载电流没有经过负电源(没有穿过负电源),从正电源内部看,IC负载输出端---负载正端---负载地端---电源地---电源正端--IC正电源端---IC负载输出端。运放的偏置电流才经过负电源。

网友E:
楼主描述的情况,负电源的作用是为运放内部提供必要的负电压,使其输入电压在0V附近,运放也能正确地工作。如果不是双电源,只能具有轨到轨能力的运放才可能正确处理0V附近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