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一直卡到串口2接收中断里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4-30):
华大单片机一直卡到串口2接收中断里面是什么原因?用的HC32l07的,这个单片机串口只有帧错误和校验错误

解决了,UART0_2_IRQHandler 这款芯片串口0和2共用一个中断处理函数,串口0改成DMA,不用中断,改完之后串口2目前没再发现会一直卡到接收中断里面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一直有数据收到?

网友B:
中断标志清除了吗?

网友C:
退出中断时中断标志位清零没?

网友D:
查一查RXD接收口是不是一直被拉低了

网友E:
是不是进入中断后没有清零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进入中断后没有清零标志位

清零了标志位,没用,一直在接收中断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出中断时中断标志位清零没?

清除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进入中断后没有清零标志位

不是,清除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查RXD接收口是不是一直被拉低了

查了也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直有数据收到?

卡到接收中断里面了肯定能收到数据,感觉有点类似于STM32的ORE,但是这一款华大的芯片并没有这个标志位,能试的都试了,还是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出中断时中断标志位清零没?

肯定清除啦

网友F:
共用一个中断接口的话,需要判断触发的是哪个中断,才能继续操作的。本质上还是清标志不及时把,还有你是如何测试的呢?

网友G:
是不是中断频率太快了,还没来得及清零标志下一个中断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