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哪位大神推荐一款输出150ma以上,好用的负压电荷泵IC

楼主(2021-04-30):
哪位大神推荐一款输出150ma以上,好用的负压电荷泵IC,3Q

楼主:
自问自答  LM2662

网友A:
用开关DC-DC芯片做负压稳压输出可以不? 轻松1A电流,升降压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DC-DC芯片做负压稳压输出可以不? 轻松1A电流,升降压稳压。

谢谢你的推荐,因为现在要做的东西对输出抖动有点要求了,所以想用个负压电荷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推荐,因为现在要做的东西对输出抖动有点要求了,所以想用个负压电荷泵 ...

难道电荷泵没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电荷泵没有抖动?

据我所知,没哪种电源是没有抖动的,相对而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没哪种电源是没有抖动的,相对而言的

   可以考虑金升阳的电压模块,直接出双路+-电压,纹波大概20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推荐,因为现在要做的东西对输出抖动有点要求了,所以想用个负压电荷泵 ...

开关DC-DC的频率一般在100KHz以上,用LC滤波很容易获得小纹波的电压。你用电荷泵,一样要滤波才有小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