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jlink设置secure chip烧录的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21-04-30):
如题:
Jlink版本V6.82b,同样hex文件,勾选secure chip后烧录程序无法运行
何解?

网友A:
重新上电之后可以运行吗?

网友B:
版本更新了吗?

楼主:
续:
在芯片未断电情况下,回读写入数据,数据段的数据全部变成了0xAA;

option数据段0x804000字段的数据是正确写入的

似乎数据段在secure chip时,被jlink工具改写了
求解?jlink的支持问题?
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上电之后可以运行吗?

不能,芯片内的程序数据全部被改写成0XAA

楼主:
引用 楼主:
续:
在芯片未断电情况下,回读写入数据,数据段的数据全部变成了0xAA;

JLINK的版本?目前是6.82b,算比较新的吧

网友C: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