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60,软件,Eclipse,ST,ic,hd

楼主(2021-04-30):
例程里面有GCC的工程,说可以导入到Eclipse使用, 发现导入后, 由于pack没有里HDSC的 32F460支持, 没法进行下载程序,  我手上的调试工具是ST-LINK,
不知如何解决?

需求: 就是想通过IDE软件Eclipse, 使用HC32F460,
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ARM:ARM-M4
ARCHITECTURE:TOOLCHAIN DEFAULT
仿真器:ECLIPSE官方用JLINK调试,建议换成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ARM-M4
ARCHITECTURE:TOOLCHAIN DEFAULT
仿真器:ECLIPSE官方用JLINK调试,建议换成JLINK。 ...

MCU的型号,应该选择什么好?
我选择了STM32F407, 运行时,提示找不到芯片.

STM32 ST-LINK CLI v1.7.0
STM32 ST-LINK Command Line Interface

Connected via SWD.
Connetion mode : Normal.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MCU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ARM-M4
ARCHITECTURE:TOOLCHAIN DEFAULT
仿真器:ECLIPSE官方用JLINK调试,建议换成JLINK。 ...

请问有没有, HC32F460 使用Eclipse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我们用Eclipse开发HC32的时候,发现不需要pack支持。目前我们只用过JLink和华大的HDSCDAP硬件调试器来调试HC32,没用过STLink,楼主可以试试哦。以下资料你参考下,希望有帮助哦。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y7iYtKxHGuU-UzwM_TGSw 提取码: bmb3

非常感谢大佬提供的教程,可以仿真F460了,华大官方没有提供L130的GCC启动文件,不知道大佬有没有

网友C(2021-05-31):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Eclipse开发HC32的时候,发现不需要pack支持。目前我们只用过JLink和华大的HDSCDAP硬件调试器来调试H ...

你好,我在按您分享的资料搭建环境,用Eclipse+GCC+jLINK编译没问题,但是调试还是有问题,提示如下:
0001993:WARNING:gdb_server:pyocd-gdbserver is deprecated; please use the new combined pyocd tool.
0002034:WARNING:common:STLink and CMSIS-DAPv2 probes are not supported because no libusb library was found.
0002441:ERROR:gdb_server:uncaught exception: No backend available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Python\Python39\lib\site-packages\pyocd-0.22.1.dev701-py3.9.egg\pyocd\tools\gdb_server.py", line 278, in run
    session = ConnectHelper.session_with_chosen_probe(
  File "C:\Python\Python39\lib\site-packages\pyocd-0.22.1.dev701-py3.9.egg\pyocd\core\helpers.py", line 234, in session_with_chosen_probe
    probe = ConnectHelper.choose_probe(
  File "C:\Python\Python39\lib\site-packages\pyocd-0.22.1.dev701-py3.9.egg\pyocd\core\helpers.py", line 138, in choose_probe
    allProbes = ConnectHelper.get_all_connected_probes(blocking=blocking, unique_id=unique_id)
  File "C:\Python\Python39\lib\site-packages\pyocd-0.22.1.dev701-py3.9.egg\pyocd\core\helpers.py", line 82, in get_all_connected_probes
    allProbes = DebugProbeAggregator.get_all_connected_probes(unique_id=unique_id)
  File "C:\Python\Python39\lib\site-packages\pyocd-0.22.1.dev701-py3.9.egg\pyocd\probe\aggregator.py", line 64, in get_all_connected_probes
    probes += cls.get_all_connected_probes(unique_id, is_explicit)
  File "C:\Python\Python39\lib\site-packages\pyocd-0.22.1.dev701-py3.9.egg\pyocd\probe\picoprobe.py", line 335, in get_all_connected_probes
    return [cls(dev) for dev in PicoLink.enumerate_picoprobes()]
  File "C:\Python\Python39\lib\site-packages\pyocd-0.22.1.dev701-py3.9.egg\pyocd\probe\picoprobe.py", line 108, in enumerate_picoprobes
    return [PicoLink(probe) for probe in core.find(find_all=True, custom_match=FindPicoprobe(uid))]
  File "C:\Python\Python39\lib\site-packages\pyusb-1.1.1-py3.9.egg\usb\core.py", line 1299, in find
    raise NoBackendError('No backend available')
usb.core.NoBackendError: No backend available

方便帮忙看看吗?谢谢!

网友D:
使用eclipse需要安装第三方插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