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85从设备之间地电位差相差很大的话通过何种连接方式才能和主设备之间进行通讯

楼主(2021-04-30):
有一个关于485主从设备之间通讯的问题想请教大家,4个48V的锂电池串联给负载供电,每个锂电池分别给一块控制板供电,控制板上有485芯片,4块控制板是作为从设备和另外一块作为主设备的控制板进行通讯的,那么问题来了,这4块从设备的地电位差依次相差了48V,如果直接接主设备的话,如此高的共模电压肯定会烧芯片的,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A:
隔离通信ADM2582了解一下。
由于共模电压较稳定,不想隔离的话也许AB线串电容也可以哦。

网友B:
普通485接口芯片 + 光耦隔离也可以。

网友C:
NSi83085,国产芯片,强大到骄傲...(据说还有一款自带隔离电源的,不知道有没有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