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基于 Microchip PIC16F1779 Onsemi NCV78343 OSRAM LED 的 CAN 通讯矩阵大灯

楼主(2021-04-30):
方案特色】
针对LED智能照明解决方案,Microchip 的MCU集成了独立于内核的外设模块(CIP)来实现开关电源控制、逻辑控制和通信功能。相比于纯模拟或ASIC实现方案,可显著提升灵活性。本方案加入安森美NCV78343矩阵控制芯片,实现CAN/LIN通讯矩阵大灯方案。
PIC16F1779可独立控制多达四个LED通道,这是大多数现成LED驱动器控制器所不具备的一项独特能力,特别适合组合式大灯/尾灯的设计。
LED调光引擎由单片机中集成的模拟外设组成,通过MCC配置将这些模块连接起来,构成四个独立的LED调光驱动器。一旦配置完成,几乎不需要中央处理单元(CPU)干预即可自行控制开关模式电源转换器。这样可以释放CPU以执行其他重要任务,比如系统中的监控功能、通信功能或新增的智能功能。也可以通过MCU实时改变输出电压、电流等参数。
1通用型四通道LED驱动方案:
在单颗MCU上集成了四路LED调光引擎,可实现多达四路完全独立的LED灯串恒流驱动,采用SEPIC升降压拓扑结构,应用范围更广。对不同的LED负载只需要在软件上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即可。日行灯和位置灯共用第三个通道,分时复用,软件调光。
2、高性能LED调光引擎:
由高分辨率的调光PWM实现连续流畅的亮度调节,使用同步负载开关来避免造成色温漂移。
3数字抖频:
抖频可用于优化EMC特性,将开关时产生的EMI发射能量分散到其它频率上去,从而降低EMI。可以使用软件实现数字抖频,灵活而又不会增加硬件成本。
4可调PWM频率
可对PWM频率进行调整,选择合适的开关频率优化转换效率,也可以避开某些EMI频点,
5、支持CAN/LIN通讯:
       使用Microchip MCP25625T-E/MLVAO 集成CAN控制器和收发器的芯片来扩展CAN通讯功能。使用Microchip LIN SBC ATA663254-GAQW集成了LDO和LIN收发器的芯片来扩展LIN通讯功能。
6、硬件过压保护:
使用MCU内部DAC、比较器与COG互补波形发生器实现可配置的硬件过压保护,当输出电压超过设定电压时,比较器会直接关闭COG输出实现硬件级的过压保护而无需MCU干预,零延迟响应,确保LED不会过压损坏。
7、欠压/过压警告,超温保护:
通过AD采样检测输出电压,PCB和LED的温度,实现欠压/过压/超温保护,灵活地调整输出亮度。
8、软起动功能:
可以通过软件实现软起动功能,避免LED开通瞬间出现过压/过流的情况,也避免了对输入电源的冲击。
9、矩阵控制功能:
使用ONNCV78343DQ0R2G配合四路SEPIC升降压恒流源实现四路矩阵控制,可以实现各种动画效果和矩阵控制。
10MPLAB® X IDE 图形化配置:
       通过MPLAB® X IDE MCC插件图形化配置生成各类外设模块的初始化代码和底层驱动,大大简化软件开发难度,几乎不需要看寄存器就可以完成开发。
11、提供SDK开发包和示例源代码:
       精心设计的 SAC_CAN_LED_Lib SDK 开发包,已帮你搭建好四路PCMC 恒压/恒流驱动、PWM调光、MCP25625CAN驱动、USART驱动、抖频等功能,提供API接口供你调用。

技术优势
1、PIC16F1779 单颗混合电源 MCU(内置PRG斜率补偿、OPA运放、COMP比较器、COG互补波形发生器、DAC、ADC、USART等外设)实现四路 SEPIC 升降压恒流驱动、CAN/LIN协议处理、矩阵芯片动画控制。
2、采用 PCMC 峰值电流模式快速响应负载变化,SEPIC拓扑实现升降压,单路恒流可达1A(注意LED散热),支持PWM调光。
3、硬件级过压保护,过压时自动关闭PWM输出。
4、检测LED灯串的端电压,可判断LED开路、短路等故障,并通过CAN通讯反馈到BCM模拟器在指示灯上显示。
5、NTC 热敏电阻检测LED温度,实现过热保护、超温降额运行。
6、采用光敏电阻检测环境光线强度,实现自动大灯功能。
7、模拟BCM发送CAN命令控制大灯亮灭、调光、开关机动画、矩阵控制、复位、电压/状态/故障反馈。
8、四路驱动实现组合式大灯功能,包括远光、近光、日行灯、位置灯、转向灯。(日行灯和位置灯共用第3组驱动,通过软件调亮度)。
9、NCV78343 UART Over CAN 通讯,可支持长距离传输。开机自动寻址,4颗级连实现48(12*4)颗LED的独立控制。
10、模块化设计,方便修改和更换模块,匹配不同的功能需求。
11、支持MPLAB® X IDE MCC 图形化代码配置插件,图形化生成底层驱动,快速开发。
12、精心设计的 SAC_CAN_LED_Lib SDK 开发包,已帮你搭建好四路 PCMC恒压/恒流驱动、PWM调光、MCP25625 CAN驱动、USART驱动、抖频等功能,提供API接口供您调用。
13、签定NDA后可以提供 原理图、PCB图、材料清单,有正式项目立项可提供软件示例源代码、SDK开发包、CAN通讯协议。

CIP工作原理
PIC16F1779集成了4LED调光引擎CIP,上电初始化后均配置为下图的峰值电流模式PCMC连接方式。
       1、Switch PWM为开关PWM发生器,产生333KHz的开关信号。
       2、DIM PWM 为调光PWM,通过DIM引脚控制Q2对LED灯串进行同步通断控制,避免调光PWM断开时输出电容C3对LED放电引起的色温漂移。同时通过数字信号调制器DSM对开关PWM进行调制,送入互补波形发生器COG产生PWM输出波形,经MCP1416驱动SEPIC拓扑电路实现升降压输出。
       3、输出电流通过LED灯串、Q2、流经LED电流采样电阻R5,从FB引脚反馈进入运放OPA进行补偿放大,由软件控制5位DAC来设置目标电流。同时调光PWM也会对OPA输出进行同步通断控制,避免调光PWM导通时的电流过冲。
4、经OPA误差放大后的信号与开关PWM一同送入可编程斜率发生器PRG产生可调的斜坡信号进行斜率补偿,避免次谐波振荡。
5、电感电流通过R2采集后经CS引脚输入到比较器CMP,与PRG输出的斜坡信号比较后控制COG关断输出,实现单周期PWM的电感峰值电流控制。
6、LED灯串电压经R1和R3分压后从OVP引脚输入到过压比较器CMP,当OVP电压高于软件设定的10位DAC电压后,CMP输出信号自动关断COG输出实现硬件级的过压保护。同时MCU可以通过ADC采集OVP引脚电压计算出LED灯串的当前电压。
7、固定电压参考FVR向5位和10位DAC提供参考电压。
8、MCU可以通过软件控制DAC输出来调整输出电流和过压保护门限值,通过ADC监测电源电压,获取LED灯串电压来判断开路或短路故障,检测NTC热敏电阻实现过热保护,通过UART、I2C、SPI来扩展外部通讯接口。

【系統方塊圖】

【規格說明】

PWM 频率:

333KHz(250KHz~500KHz软件可调)
转换效率:
82%~85%
超温保护:
大于112.5℃,降额到80%,大于122.5℃,降额到70%。(软件可调)
LED故障检测:
支持
LIN 通讯:
支持(使用MCC生成代码)
CAN 通讯:
支持(SDK 内提供驱动API),支持控制、状态、故障反馈。
开关控制:
支持
数字抖频:
支持(软件可调)
软启动:
支持(软件可调)
输入防反接:
支持
电流分辨率:
6.66666667mA(与LED电流采样电阻的取值有关,阻值大,分辨率高)
最大功率:
40W x 4通道
输入电压:
DC 9V~24V
矩阵控制:
NCV78343 最大1.5A*12颗LED*4路
动画效果:
开机动画,关机动画。

软件开发环境,支持MPLAB® X IDE MCC 图形化配置:
SAC CAN/LIN 矩阵式大灯 Demo板正面:
SACCAN/LIN 矩阵式大灯 Demo面:

Demo完整实物照片:

【方案應用】
汽车矩阵式前大灯。
汽车组合式后尾灯。
通用LED调光驱动器。

物料清单
方案关键物料表(以下器件均为汽车级)

No.

厂牌
原厂完整料号
类别1_MCU / Connectivity / Sensor
Microchip
PIC16F1779T-E/MLVAO
MCU with CIP
Microchip
MCP1416T-E/OTVAO
MOS Driver
Microchip
MCP16311T-E/MSVAO
DC-DC
Microchip
ATA663254-GAQW-VAO
LIN SBC
Microchip
ATA6561-GAQW
CAN Transceiver
Microchip
MCP25625T-E/MLVAO
SPI CAN Controller + Transceiver
Microchip
PIC18F25K83-I/SSVAO
CAN MCU
Onsemi
NCV78343DQ0R2G
Series String Pixel Controller
Onsemi
NVMFS5C682NL
MOSFET
OSRAM
KW CELMM1.TG
LED
Nexperia
PMEG100V100ELPD
Diode
CHILISIN
APCI00121280150MB2
Coupled inductor

视频演示
【方案聯絡人】
Sam Ho

【参考资料】
MicrochipSEPIC LED Driver Demo Board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      Application note:
·      Source code:
·      GUI:

网友A:
厉害了,看上去是交钥匙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