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J-Flash烧录HC32F003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1-04-30):
     最近烧录HC32F003,在连接芯片是提示“Error while loading flash ELF file.NO file specified .ERROR:Failed to set device”,后来重启了一下电脑,可以连上芯片了,但是加载完程序,烧录时又提示“could not find CFI compliant flash device ,error while detemining flash info(bank0 @0x00000000,fialed to aotu program target)”,然后我又重启了一点电脑,又回到最初无法连接芯片的状态了,这个电脑以前是可以烧录的,只是好久没用了,最近要烧录的时候发现出了问题,使用MDK上的download功能是可以烧写的,可以排除连接的问题。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指导一下。

网友A:
MDK烧录正常,JFlash是否能选到该MCU型号?

网友B:
把jlink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