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VET6能够替代stm32f207vet6吗?疑问求解答!!!

楼主(2021-04-30):
请问GD32F407VET6能够替代stm32f207vet6吗?我已经尝试将gd32f207vet6替换了stm32f207vet6,由于外设地址不一样了,代码改动的部分挺多的,我直接使用了gd 的库,因此整个底层的初始化和中断去我都重新写了一遍,usb部分还没有调通,听说stm407的外设地址和gd207外设地址相同,那么是否是可以不用gd的库,直接使用st的库,这样代码修改部分相对要少很多,请大佬解答解答!!!

网友A:
这个要看下数据手册,确认下寄存器地址。

楼主(点评):
我对比看了看,寄存器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B(2021-12-17):
GD32F407V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ET6
从STM32f407程序移植到GD32F407,只需要更改相应的驱动即可,应用层可以直接使用,GD32的库函数对应stm32是标准库

网友C(2022-07-20):
你好 请问后来有换过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