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TT7053(ATT7059S)校正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30):
用STM32F103RBT6+ATT7059S做电压、电流、功率、频率检测。使用电压传感器(2MA:2MA)、电流传感器(10A:5MA).现在电压、频率检测正常,电流在纯阻负载时正常,感性负载时相差很大(实际电流4.6A,测得有8.34A)。因两传感器都是隔离的,考虑相位不对,但现在怎么调整,检测出来的结果没有变化,只有调整增益起作用,请教下使用过的大神,要如何处理?

// ATT7059S_Wirte(0x32, 0x00BC);      //打开写保护;操作 40H 到 45H 的校表参数寄存器
// ATT7059S_Wirte(0x40, 0x0000);  // EMU配置寄存器 0000
ATT7059S_Wirte(0x32, 0x00a6);      //打开写保护;操作 50H 到 7CH 的校表参数寄存器
ATT7059S_Wirte(0x59, 0x0000);  //ADC通道增益为1 倍
ATT7059S_Wirte(0x50, 0xD982);  // 通道1有功功率校正 err=43%
ATT7059S_Wirte(0x51, 0xD982);  // 通道1 的无功功率校正
ATT7059S_Wirte(0x52, 0xD982);  // 通道1的视在功率校正
ATT7059S_Wirte(0x6D, 0xE038);  // 通道1的相位校正PQ方式 0000
ATT7059S_Wirte(0x58, 0xE038);  // 无功相位补偿 FF00

网友A(点评):
电流在纯阻负载时正常,感性负载时相差很大

网友B(2022-04-19):
我能读到电压数据,可加电压和不加电压都是一样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能读到电压数据,可加电压和不加电压都是一样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求教 ...

先确定硬件没问题,加电压读的数据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D(2022-09-27):
引用 网友B:
我能读到电压数据,可加电压和不加电压都是一样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求教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读取ChipID没问题,写也没问退,但是读取电压是个固定值,读取有效功率寄存器一直是FFFFFF,或者FFFF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