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MS51FC0AE 烧写程序后没反应

楼主(2021-04-30):
使用官方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3.06 烧录软件,与官方 Nu-Link-Pro烧录器。Keil4编程软件编译好程序后直接通过烧录器下载到单片机,没问题,单片机正常执行程序。
Keil4编程软件编译好程序后,使用ICP烧录软件通过烧录器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单片机无任何反应,重新给单片机上电也无反应。
求教各位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本来想上传几张图片的,可总是上传失败,不知道啥原因。 有没有大神帮忙出出主意啊!项目进行不下去了,无法批量烧录啊!

网友A:
确定烧录进去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烧录进去没?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我确定是烧录进去的,烧录软件显示烧录和校验都是OK的。

网友B:
估计是时钟或REST脚配置的问题,复用了REST?

@***终极の幻想 :那可能是6楼所说,没有退出BOOT模式...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REST没有复用,是默认的复位功能,时钟是软件里配置为16MHz的。

网友C:
1,先检查下电路是否正碉。reset, vdd的电压值。
2,检查config是否boot 在a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检查下电路是否正碉。reset, vdd的电压值。
2,检查config是否boot 在aprom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因为没有用到LDRom,所以LDRom空间为0,程序的执行是从APRom里开始的,配置也是这样。
您说的boot我一时没有理解,MS51单片机没有boot吧,望指教!

网友D:
检查CONFIG里设置的低电压复位电压是否设置得太高。比如供电电压3.3伏,设置低电压复位电压3.7伏就会一直处在复位状态。

网友E:

可能软件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F:

通过写一些简单的代码,用示波器观测下是否硬件的问题

网友G(2021-06-08):
然后再次换成专用烧录器 能运行程序吗

网友H:
先仿真一下看看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