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在上电时管脚不是高阻状态?

楼主(2021-04-30):
nuc980在上电时管脚不是高阻状态,有的是低电平输出,有的是高电平输出。这个问题大家有遇到吗?这次遇到是PC3 在上电过程中高输出

网友A:
根据设计要求,加相应的上拉电阻(硬件上拉),不要省电阻哦。

楼主:
我加了10K电阻下拉,结果是高电平。正常的设计在程序未运行时是高阻输入,结果NUC980的PC3是输出高。之前遇到过其它脚输出低。

网友A:
这个PC3被用作什么功能?

网友B:
要看下数据手册,上电默认时的状态。

楼主:
除了PG.X 配置管脚是IU上拉,其它的脚手册是看不到初始状态的。

网友C:
NUC980 上电瞬间默认是输入(带弱下拉),建议外部加上下位电阻来固定电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PG.X 配置管脚是IU上拉,其它的脚手册是看不到初始状态的。

要看TRM手册

楼主:
TRM手册的哪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