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icrochip编译器产品线—MPLAB XC简介

楼主(2021-04-30):
以下为Microchip最新编译器产品线—MPLAB-XC简介

MPLAB-XC:适合所有PIC单片机和项目的编译器解决方案

Microchip最新编译器产品线—MPLAB-XC为项目开发的软件需求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并且可以替换所有MPLAB C和HI-TECH编译器。

楼主:
MPLAB XC编译器具有以下特性:

1、支持所有8/16/32位PIC MCU以及dsPIC DSC
2、与MPLAB X IDE配合工作,提供全面的图形前端:
  (1)编辑错误和断点,以匹配源代码中相应的行
  (2)支持C和C++源代码单步执行,以检测关键点的变量和结构
  (3)在观察窗口显示已定义数据类型的数据结构(包括浮点)
3、可以在Windows、Linux和Mac OS X系统上运行
4、提供不同优化等级以满足各种需求,并且可以免费下载

楼主:
MPLAB-XC32++编译器:

MPLAB-XC32++编译器为所有32位MCU器件的开发和重新使用C++项目和组件提供了灵活性,其具有以下特性:

1、兼容大多数C++98和C++2003 ANSI标准
2、包括Dinkumware标准C++库
3、可以在MPLAB XC中使用所有C++或混合C/C++项目
4、可以使用所有Microchip C语言扩展
5、Microchip提供一款C++编译器软件的特别版本。只须简单注册,即可完全免费使用。

楼主:
那究竟哪款编译器适合您呢?

PIC10/12/16/18 MCU   选择 MPLAB XC 8

PIC24 MCU和dsPIC、DSC 选择 MPLAB XC 16

PIC32 MCU 选择 MPLAB XC 32

网友A:
就问优化能力有没有xc系列 pro版一样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