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HK)MCU所需的IDE

楼主(2021-04-30):
航顺(HK)MCU所需的IDE、是否有说明文档?

网友A(2023-02-03):
就是keil,你用keil就行了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百度一下,搜搜如何使用keil

网友C:
安装开发环境呗,上面有help,就可以了

网友D:
看看初学者的教学视频吧,看ST的就行

网友E:
一般航顺都是用的keil,比较简单的呢

网友F:
航顺是兼容ST的,你看ST用啥开发环境,航顺就可用的

网友G:
Keil还需要用使用说明文档啊?

网友H:
说明文档有的,都在软件的帮助里面的

网友I:
航顺自己有IDE么?好像都是三方的IDE吧

网友J:
说明文档一般都是软件的帮助的,或者看看视频教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