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航顺单片机开发环境

楼主:
1、安装Keil、安装航顺MCU 器件包、Keil 注册
2、使用Keil 建立工程模板、代码编译编译、程序**、程序仿真、查看寄存器值、查看变量值
3、Keil 工程的一些重要设置项
1、安装Keil、安装航顺MCU 器件包、Keil 注册
Keil 是航顺等ARM Cortex-M0/Cortexm-M3等MCU 的开发集成环境(IDE)。 Keil 安装
Keil 的安装包及注册机请自行寻找。这里以Keilv5.29 安装包安装为例。
1.1
双击图标进行安装
1.2

进入安装界面——点击Next(下一步)

楼主(2021-04-30):
1.3   选中同意软件使用条约,点击Next(下一步)

楼主:
1.4   选择安装路径(以 C 盘Keil_v5_29为例)——点击Next(下一步)

楼主:
1.5

楼主:
填写用户名(First name)与邮箱(E-Mail),(任意填写,以 T 为例)——点击Next(下一步)。

楼主:
1.6   正在安装——等待安装进度完成

楼主:
1.7   去掉对勾,安装完成——点击Finish(完成)

楼主:
1.8    双击桌面上MDK5 图标,打开软件

楼主:
1.9   进入软件选择 File——LicenceManagement

楼主:
1.10    复制CID 号

楼主:
1.11   双击打开注册机软件

楼主:
1.12    粘贴ID 号,选择ARM,点击 Generate 按钮,得到注册号并复制

楼主:
1.13    粘贴注册号,点击添加进行注册(出现如下图步骤 3 所示,即代表注册成功)

楼主:
1.14    若出现下面的弹窗,就需要以管理员的身份打开Kiel,然后重新粘贴注册码,点击添加就可以了。

楼主:
鼠标放到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航顺器件库安装

1.15    添加航顺 MCU 器件库到 Keil,双击 HKMicroChip.HK32F030Mxx_DFP.1.0.6.pack 进行安装。(HK32F030Mxx 器件包包含了HK32F030M 系列所有型号)

1.16    进入添加器件库安装包界面——(此步骤自动寻找 MDK5 软件安装路径)——点击Next(下一步)

楼主:
1.17   添加器件库安装包进度条(等待进度条完成)

楼主:
1.18 如下图所示,添加成功——点击Finish(完成)
至此MDK5 安装完成,所需的航顺 MCU 器件包安装完成。

楼主:
2、使用Keil 建立工程模板、代码编译编译、程序下载、程序仿真、查看寄存器值、查看变量值

楼主:
2.1.航顺固件库文件及文件介绍

楼主:
库文件的结构如下

楼主:
2.2 新建基于固件库的RVMDK 工程模板

楼主:
2.2.1   复制一份HK32F030Mxx_Library_V1.1.3 文件,删除

D:\Desktop\HK32F030Mxx_Library_V1.1.3\HK32F030M_Project\MDK-ARM 下的文件,并将复制的文件的文件名改为

楼主:
HK32F030MF4P6_Template。

楼主:
2.2.2    打开Keil,“Project”-> “New uVision Project…”。

楼主:
2.2.3    选择工程保存的路径为 HK32F030MF4P6_Template\HK32F030M_Project\MDK-ARM,命名工程名为“HK32F030MF4P6”,然后“保存”。

楼主:
2.2.4    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选择 MCU 的型号-> “HK32F030MF4P6”,“保存”。

若弹出了下列窗口,直接关闭就行了。

楼主:
2.2.5    点击“”进入工程管理对话框。

楼主:
2.2.6   双击“SourceGroup1”,进行重命名,命名为“Start”

楼主:
2.2.7    点击新建,再新建 2 个群组src、HK32F030M_lib

楼主:
2.2.8    选中Start 群组,点击“Add Files…”,把启动文件 KEIL_Startup_hk32f030m.s 添加进到改群组。

楼主:
注意,添加启动文件时,文件类型要选择为 Asm Source file 或者选择All files,否则会看不到启动文件。2.2.9 重复 2.2.8,向另外两个群组添加文件。

楼主:
添加完所有文件文件后,点击“OK”。

楼主:
2.2.10  接下来添加源码的路径,以便 Keil 知道要编译哪些文件。点击“魔术棒”,选择“Output”选项卡,勾选“Create HEX file”,填写文件名称,设置生出文件的路径。

楼主:
2.2.11   接下来添加源码的路径,以便 Keil 知道要编译哪些文件。点击“魔术棒”,选择“C/C++”选项卡。

楼主:
依次把所有源文件的路径添加进去(一个都不能少,否则编译会报错)

楼主:
2.2.12  给工程添加预处理红定义,不然编译工程会报错。

楼主:
2.2.13   选择“Debug”选项卡,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设置仿真器类型(我使用的是 JLINK 仿真器,故选择 JLINK),勾选“Run to main”

楼主:
注:若果Flash 烧录算法框已经添加好了烧录算法,直接点击“确定”。

点击“OK”,完成所有设置。

楼主:
2.2.15   打开main.c,编译、连接。

编译成功,0Error(s),0 Warning(s)

网友A:
属于恶搞的那种,

网友B:
不能发在一个帖子上吗

网友C:
pack安装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D:
航顺单片机不是兼容stm吗?

网友E:
Keil 注册有文件吗

网友F:
keil安装的时候需要注册文件吗

网友G:
这个可以使用iar吗

网友H:
期待图形化开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