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g调试端口锁死怎样解锁?

楼主(2021-04-30):
一块MM32F0010用KEIL调试调试着SWD端口就被锁死了,里面的程序还能跑,就是SWD端口连不上,用另外一块MCU模拟SWD主机,发现上电大约2.5MS后能读IDCODE,CTRL/STAT写入0X50000000再读得到返回值是0XD0000040,在这里正常的返回值应该是0XF0000040;CSW写入0X23000002,TAR写入0XE000EDF0后准备往DRW写入0xA05F0303就没有反应了,请问是原因?如图所示 还有官方文档 MM32F0010 PA13_PA14引脚的复用与使用_Ver1_0.pdf (744.3 KB) 上有“可通过 SWD 接口的 SWCLK(nRST/PA14)和 SWDIO(PA13)输入 Boot Switch 时序,切换  到 ISP Boot ; 进 入 到 上 层 相 关 Link 可以通过 SWD 接 口 控 制 目 标 MCU , 把  (RCC_SYSCFG.SFT_NRST_RMP)置为 0,且擦除目标 MCU 中 Main Flash 空间的程序”;对Boot Switch 时序语焉不详,请问有大神知道Boot Switch 时序是什么吗?

网友A:
调试怎么会把芯片锁死?

网友B:
锁住 可以看看用串口烧录个普通程序试试,或者jlink 解锁

网友C:
都锁死了换个新的

网友D:
换个新的

网友B:
不知道时序,可以查一下数据手册 看看

网友E:
可以这样。快速的按复位脚,与此同时点击烧录程序,这样有一定几率能连接上

网友F(2021-06-22):
引用 网友B:
锁住 可以看看用串口烧录个普通程序试试,或者jlink 解锁

啊,我好想也干过这事。
突然咋咋都不行,然后费了半天劲,串口随便烧了个例程,
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