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X下的MCC代码生成器,低版本的MCC有bug!

楼主(2021-04-30):
IDE和MCC库这种,劝大家尽量用最近版的,虽然无比臃肿巨大,但好待厂家一直维护到最新,修了很多bug,

今日在调试一颗PIC16F1704的模拟外设时,用了mcc给外设生成代码,省时省力,非常优雅。但发现比较器死活调试不对,最后仔细对比检查datasheet发现,有一个寄存器给错了。

楼主:
比较器1的负通道选择里,C1NCH choose C1IN1-

MCC给的代码是 CM1CON0 = 0xA8;

而实际上datasheet里写的,选择通道0时,也即C1IN0-,寄存器最低几位应该全是零。而这里我要选的是通道1,所以是1,

改为:   CM1CON0 = 0xA9;

后,测试顺利成功。

楼主:
最后,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在使用PPS外设更改内部针脚映射到普通的IO端口引脚时,不论是ADC输入还是PWM输出还是TXD输出,一定要注意端口pin脚的TRIS设置和ANSEL设置,各不相同。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MC石头」的原创**,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exinzheng/article/details/106547010

网友A:
MCC有bug不是一天两天了,不正常的时候首先要去翻翻初始化代码。

网友B:
所以我的习惯是软件一定要用最新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