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int数的存储方式

楼主(2021-04-30):
keil C中,定义int a;,如a = -9;
理论上讲,a的存储方式应该是0xFFF7,那么 if(a == 0xFFF7) 的条件应该成立,但试下来并不成立!只有if(a == -9)才成立,这是什么原因?
keil C中int数的存储方式应该是什么?

楼主:
我的问题看的人多,也没人回答,可能是我提的问题没说清楚吧!
放假几天,来回折腾,总算是找到问题原因了!
以前用8位机,int 是16位的,现在用32位机,int 是32位的,这样就找到原因了,找到原因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A:
连MDK和C51都分不清楚别人怎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