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与MOSFET的功率处理能力比较

楼主(2021-05-01):
在网上看到一篇**,是颂FET、贬BJT的,读完之后,感觉偏见太重了:

事实可能与图片中的说法完全相反-----MOSFET的功率处理能力,要弱于BJT,MOSFET的导通电阻可能要高于BJT;一个是双极型器件,一个是单极型器件,所以MOSFET的速度要快于BJT。

网友A:
BJT ,纵然  集基射三区电阻  皆为零,饱和压降还是 零不了。

网友A:
满负荷,深饱和,管耗也有 30瓦,
电源电压 1kV ,输出功率就是 100瓩,管效 99.97% ,
换成FET ,导通电阻如为 1mΩ ,则管压降为 0.1V ,管耗为 10瓦,管效为 99.99% ,
论能源效益,两者都让人惊艳,可是,BJT 的饱和压降 怎么破,半导体不是真空管或灯泡,几十瓦的管耗已需要散热片了吧 ?!

网友B: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负荷,深饱和,管耗也有 30瓦,
电源电压 1kV ,输出功率就是 100瓩,管效 99.97% ,
换成FET ,导通电 ...

关键是根据他给的数据,BJT的导通电阻是0.3/100=3mΩ

然后惊叹损耗太大了,难以接受。

实际上功率MOSFET,也没有多少能比这个更厉害的,最多是“不过如此”,例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根据他给的数据,BJT的导通电阻是0.3/100=3mΩ

更低压MOS有零点几毫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