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 ADC 有趣试验

楼主(2021-05-01):
      对于AT32F421的ADC最高采集时钟设置,前面为了让测试顺利,我取了10M采集时钟。

ADC的零点和最大值上都有约±5mv的离散度,本以为是正常结果,并很满意,但今天我

根据时钟定义,我提高到了20M,离最大28还有距离,但下一档就超过了,所以,只能做20M试验了。

结果出乎预料:

        零点和3.3v测试竟然在mv级没有误差,误差在小数点后第4位,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

总结:

       不一定ADC采集时钟越慢或周期越长就精度越高!

       期望大家注意,最高采用和MCU较为规整的整数采集频率,例如MCU为120M,则采集时钟取8和12的整数倍,

例如 :3、4、6、8、12、20 MHz等,并测试后采用误差最小且更最稳定的一个时钟,作为ADC时钟。

网友A:
看来ADC性能还不错哦

网友B:
用的是外部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外部晶振吗

外部晶振,8MHz,主频120MHz.
很好的体验。

网友C:
配置ADC通道转换顺序和时间 方面,前两个稍低,其他正常。实验已经配置成120M ADC时钟20M。一共10个通常批量采集的

网友C:
尝试好几种时间长度都没有改善的,ADC_SampleTime_239_5 ADC_SampleTime_71_5   采样率10K 5k 都尝试过了,没有改善

网友C:
奇葩的是413C8T7是正常的421C8T7就有这个问题

楼主(点评):
我试的不是很多,但发现:ADC_SampleTime_1_5 反而稳定,令人惊叹。 但我不是连续采集的,是定时间间隔采集的,总体速率不是很高(10 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葩的是413C8T7是正常的421C8T7就有这个问题

对不起,是10k以内

网友D(2021-07-03):
最高采用和MCU较为规整的整数采集频率,例如MCU为120M,则采集时钟取8和12的整数倍,

例如 :3、4、6、8、12、20 MHz等,并测试后采用误差最小且更最稳定的一个时钟,作为ADC时钟。

我感觉,我的小学没上好,没懂这个什么是“8和12的整数倍”

楼主:
没表达准确,是想说建议:“8和12的整数倍”,或接近,最好试试。例如我试过30MHz还能正常工作,这超出了芯片的参数范围。所以属于不建议使用的。

网友E:
的确是很棒的体验,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F(2021-08-05):
感觉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G:
这个确实不错的试验,很好的试验,有必要好好的推广一下的。

网友H(2022-10-14):
滤波处理下那几毫伏都没有了

楼主:
提高采样精度与干扰处理是不同的方向。
如果能从采集上提高精度,则很多时候滤波也变得简单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