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LabVIEW应用] Labview如何将PC机和仪器设备连接到一起

楼主(2021-05-01):
#申请原创#@21ic小跑堂
https://bbs.21ic.com/icview-3123958-1-1.html
这贴讲到一个应用labview的实例后,有些坛友就私信是如何将PC机和仪器设备连接到一起的,介绍的不是很详细。然后回去查询之前的资料,这里和大家讲下是利用PC机实现和多个仪器设备之间的通信过程。
在这个产品中,仪器与计算机之间通过LAN连接,使用一个交换机作为信号(就是工业用路由器)中转设备。系统开始工作时先由操作者在PC机上完成对下位机(各个仪器设备)的参数配置工作及其待测电路板通道的连接工作,然后操作者在PC机上按下测量键后,信号源产生示波器DSC70404发送信号,通过待测电路板上面的某个检测通道,信号源示波器DSA71604连接待测通道的另一个接口,随后经过滤波算法后将测试的相关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位机接收到数据后将数据解包、处理、显示,整个连接过程如下。如果测试其他参数,比如误码率,就用高速码型发生器MP1800A发送信号,信号源示波器DSA71604接收信号,以此类推。

线路连接完毕后,就需要使用软件,查询各个仪器IP地址:

校准软件通过“VISA资源名”来识别并与各仪器之间进行通信。仪器的“VISA资源名”可以通过NI-MAX的自动搜索和手动设置两种方式获得。

由于DSC70404DSA71604上运行着V-11 server,NI-MAX可以通过自动搜索的方式获取这两台仪器的“VISA资源名”。使用NI-MAX的自动搜索功能获取的“VISA资源名”如下图所示:

但是MP1800A的“VISA资源名”需要通过手动设置的方法获取,具体步骤如下
(1)打开NI MAX软件,如下图所示。

(2)选择“我的系统”下的“设备和接口”子选项,然后,选中“网络设备”,右键弹出子菜单。点击“Create New VISA TCP/IP Resource ...”,弹出“新建 ...”对话框。如下图

(3)根据MP1800A使用手册得知,当计算机通过LAN与MP1800A通信时,需要使用“IP + 端口号”的方式来与MP1800建立连接。MP1800A的LAN设置项中,IP为192.168.2.100,端口号位5001。因此,通过如下配置与MP1800A建立通信连接。

(4)通过点击“Validate”来验证,计算机与MP1800A是否已经建立了连接,若验证结果如下图1.7所示,则表示设置成功。

(5)手动设置完成后,在NI-MAX的“设备与接口”--->“网络设备”列表下,可以看到计算机能够访问的仪器的“VISA资源名称”,如下图1.8所示。

至此就实现了PC机和各仪器之间的连接了,同时在MP1800仪器界面要安装以下操作进行。
对MP1800A的LAN模块进行配置。选择“Active Interface”中的“Ethernet”,设置其IP Address及Port Number,Subnet Mask和GateWay保持默认值。Port Number默认设置为5001,建议不要改动。IP Address的值不能与计算机、DSA71254C和DSA8200重复。
注意,IP Address不能为192.168.1.xxx。具体设置方式参考MP1800A远程控制操作指南“mx180000a_remote_opm_e_17_0.pdf”。MP1800A仪器的地址必须保持为默认,不能修改,否则MP1800A的仪器控制软件将无法识别各模块。下图2.1为MP1800A的IP等默认状态。

对于示波器DSC70404DSA71604使用X-11 Server来接收处理来自计算机的LAN通信。在使用过程中,仪器LAN接口的设置保持的默认即可。X-11 Server默认在仪器开机时启动的,并在PC机桌面的右下方有小图标,

至此完成了PC机和仪器之间的通信,可以通过labview的上位机界面向各仪器发送指令,开始愉快的测试了。
关于各个仪器指令是什么样的,在这里上传一份示波器的labview指令集,以供参考。
平常大家如何操作示波器的旋钮,就都有对应的指令集的,如下图所示的一个子VI,就是触发获取波形的前面板。在进行项目集成的时候,这些前面板可以不需要控件,直接通过程序面板的指令集操作就行了。

设置20MHz带宽限制,只需要一条指令:CHANnel1:BWLimit 2.000E+07就行,很方便的。其余对应的指令都可以一一找到的

随后在程序面板将这些一个一个操作封装成小VI,最后集成做成一个大VI,可以用在整个项目集成使用。

这只是其中一家厂商的示波器labview的指令集,如果用到对应的厂家示波器,都有相对应的资源可以找到,也可以找厂商咨询的。
至此讲这个PC机和仪器设备连接的过程详细介绍了,感兴趣的可以去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