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中高频开关电源中+3.3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5-01):
计算机电源是一个封闭且独立的组件,安装在主机箱中。它的功能是将一个高频开关电源变换器转为5 V,-5 V,+ 12 V,-12 V,+ 3.3 V等稳定直流电,它用于提供系统组件,例如主机箱中的系统版本,软盘,硬盘驱动器和各种适配器扩展卡等系统部分。

通常,一个电源出现故障,另一备用电源替换它,可以通过为节点和硬盘驱动器提供备用电池来提高硬件的可用性。

硬盘驱动器和电路之间的连接模式应允许将镜像副本连接到其他电源。根硬盘驱动器和相应的节点必须由同一电路供电。特别是,对于集群锁硬盘(在集群重组中用作仲裁器)需要冗余电源。或者,它可以由群集中节点以外的其他电源供电。

如今,许多磁盘阵列和其他机架系统都包含多个电源输入。对于连接到具有两个或三个电流输入的单独开关设备的设备,这些设备应用作不同的电流输入。如果只有一个电路出现故障,则系统可以继续正常运行。如果群集中的所有硬件都有两个或三个电源输入,则至少需要三个独立的电路,以确保群集的电路设计没有单点故障。

一、电源中+3.3V有什么用?

DDR存储器为3.3 V,DDR1存储器为2.5 V,参考电压为1.25 V,DDR2存储器为1.8 V,参考电压为0.9 V。

CPU电源为双12V,3.3V主要用于电脑开机,5VSB的复位存储电压(待机电压)较低,主要是由于排除了存储电源电路的问题。

如果电容器膨胀或泄漏,请更换电容器以解决问题。光盘驱动器和硬盘驱动器均以12V和5V供电。

二、如果3.3 V电源的异常输出,如何解决呢?

计算机电源上的3.3V输出异常,表明内部电源发生故障,需要维修或更换新电源。

维修方法是用螺丝刀拆卸电源,目视检查零件是否有明显损坏,更换损坏的零件,然后使用万用表从电源输入端子检查原件是否损坏。如果发现损坏的元件,需取出并更换,直到所有不正确的原件都被替换为止。

然后卸下保险丝,在电源的两个保险丝插座之间连接一个虚拟负载,连接电源,短接电源上的绿色和黑色电线,然后检查电源是否可以启动。如果指示灯亮了,则表示电源仍然存在短路故障,必须再次检修。如果不亮,则表示电源没有重大的短路故障。尝试测量每个组的输出是否正常,正常表示电源已修复,可以通过连接计算机正常使用它。

吉事励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电力电子变换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专业生产变频电源、直流电源、交流负载、直流负载、回馈式电子负载、回馈式电网模拟器、电池模拟器、充电桩测试负载、光伏逆变器测试设备、新能源电机电控测试电源及自动化测试系统等产品制造及解决方案厂家,是国内电源行业与测试系统核心技术自动化的**技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