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开关电源

楼主(2021-05-01):
什么是开关电源,为什么叫开关电源,这主要和它工作原理有关,就是靠晶体三极管不断的导通和截止,也就是一开一关来完成,这个三极管就叫开关管,开关管导通后变压器初级绕组储存能量,然后次级绕组感应出电压再经过整流滤波输出电压。开关管导通时间越长变压器储存的能量就越多那么次级输出的电压就越高,反之开关管导通时间短,次级输出电压就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高低就是靠开关管导通时间长短来决定,所以叫开关电源。

网友A:
然后,你要以输出反过来控制 佔空比,输出才得稳定。

网友A:
脉冲变压器是 耦合器件,不是贮能器件,电感才是贮能器件,扼流圈是滤波元件(电抗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