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点焊机电源与工频交流点焊电源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5-01):
逆变点焊机电源与工频交流点焊电源之间有什么区别?
焊接质量 工频交流焊机的调节周期较长,对50Hz的电网,焊接时间调节分辨率为20ms。逆变直流点焊机时间调节分辨率可达0.25ms(4kHz逆变频 率),控制精度高。逆变焊机的反馈控制的响应速度明显加快,输出稳定性好。 工频交流焊机由于电流过零的影响,热效率低,用晶闸管调节电流,当电流百分比偏小时,过零时间长,影响更大;逆变直流点焊机输出 电流为脉动直流,在回路电感的作用下为连续直流输出,热效率高,焊接热输入稳定。
焊接速度 工频交流焊机由于电流过零的影响,加热时间相对较长。逆变电阻点焊机为直流输出,加热集中,焊接时间缩短。
节能效果 工频交流点焊机工作在50Hz,变压器损耗大,焊机功率因素低,回路损耗大。逆变焊机变压器工作在较高的频率(1-4kHz),损耗很 小,直流输出改善功率因素,节能效果明显。
设备体积与重量 工频交流焊机的变压器铁心较大,同样功率条件下设备较笨重。逆变直流电阻点焊机变压器大大减小,设备较轻巧

网友A:
逆变直流点焊机优点是,焊接点外形美观、速度快、省电、同等功率体积小,控制精准;
缺点是:价格肯定是工频点焊机的好几倍,新产品故障率会比工频焊机要高,长时间使用功率元件老化快,维护成本高,
工频焊机刚好与逆变直流点焊机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