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电热刀片的电阻吗?

楼主(2021-05-01):
所谓”电热刀片“就是0.6mm厚的金属片,通电发热后用来切割海绵、泡沫塑料。
我手头的电热刀片,冷状态下电阻 0.1R,导致我的电源过载,没法用。我打算买个水泥可变电阻。
但我还得知道它热起来之后电阻是多少,才能买个合适的电阻。
哪位能帮忙估计一下?
多谢!

tyw
@新下级学 :先把刀片用煤气烤热了测出热阻,然后参照100w功率,决定决级电压,电流.
@tyw :好主意!我看了,行灯变压器也有输出 12V 甚至 6.3V 的。但它们为什么讲 VA,不讲W 呢?而且它给灯用的,能输出那么大电流吗?我看到的这个电热刀片,次级就是用 10MM 宽 3MM 厚的铝板包了 2 匝,这出来的电压肯定很低的。
tyw
一般电热刀电源为100~200w,输出<36v(安全电压).按200w36v算,电流5.5A.电阻为6.5Ω.你还是找个1~2百瓦的行灯变压器省事.

网友A:
楼主有相应电路资料吗?我也想做一个,用来割PVC板,还望分享一下线路资料。

网友B:
网上看别人废品站买微波炉变压器拆了次级用粗线只绕几圈做点焊机的,这个当电源应该行吧

网友C:
电热刀主要是切 塑料,温度最多升到 150~250°C,钢材的电阻温度系数大约0.0065/°C,常温 0.1 欧 不会超过 0.3 欧 。
   另外,长钢板的 热惯性 相当大,做相关电源的试验,还是按照 0.1 欧来设计 保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相应电路资料吗?我也想做一个,用来割PVC板,还望分享一下线路资料。 ...

我也没电路图啊。我看 TB 上就是开关电源直接连电热丝。我因为怕电热丝容易变形,所以改用钢片,直接连电源,不料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热刀主要是切 塑料,温度最多升到 150~250°C,钢材的电阻温度系数大约0.0065/°C,常温 0.1 欧 不会超过 ...

难道就是普通的钢片?我看电热丝的切割器是镍铁合金的。要买的这个“电热刀片”倒不知道什么材料。如果真的电阻这么小,难道我得做个降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没电路图啊。我看 TB 上就是开关电源直接连电热丝。我因为怕电热丝容易变形,所以改用钢片,直接连电 ...

电热刀片的阻值极小,用开关电源驱动恐怕会出现短路故障,开关电源容易出现炸管故障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是普通的钢片?我看电热丝的切割器是镍铁合金的。要买的这个“电热刀片”倒不知道什么材料。如果真 ...

这个“电热刀片”是从哪里买来的?原本是用在何处的?有无规格型号?

网友E:
好像就是普通的电热丝,然后一个降压隔离变压器,配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就OK 了。一般用SSR控制加热,US17检测加热器是否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热刀片”是从哪里买来的?原本是用在何处的?有无规格型号?

TB。原来是用来切丝带的。没有规格型号,卖家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插上去用“。搞不好真的就是普通钢片!

@tyw :厉害!我怎么没想到?
tyw
把钢片放煤气上烧热后量下热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相应电路资料吗?我也想做一个,用来割PVC板,还望分享一下线路资料。 ...

电路没有,但我了解到配这个刀片的机器200W,电流肯定是 1000A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没有,但我了解到配这个刀片的机器200W,电流肯定是 1000A级别的。 ...

有些类似点焊机的构造吧!点焊机的二次输出电流也是非常高的,我用电烙铁改造的用来划PVC板还是非常适用的。

网友F:
用康铜丝,我以前用来切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康铜丝,我以前用来切泡沫

请问康铜丝发热状态下的硬度如何?是不是一碰就弯?我是用来在珍珠棉上挖细长的槽,电热丝要弯成半弧形从珍珠棉里”刮“过去,我怕它变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没有,但我了解到配这个刀片的机器200W,电流肯定是 1000A级别的。 ...

如果是 200 瓦,电流绝对没有 1000A 那么恐怖。 P = R x I ^ 2
  按 0.1欧,电流约 44A 4.4V,如果按 0.3欧,电流 电压 26A 7.5V

网友G:
功率不需要那么大,电流也不需要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别人废品站买微波炉变压器拆了次级用粗线只绕几圈做点焊机的,这个当电源应该行吧 ...

这办法应该不错,但微波炉的变压器能过多大电流呢?我看人家可是用的宽10mm 厚 3mm 的铝板做次级线圈!

网友H:
电热刀片跟电热丝不同,需要用电流源来驱动,通过控制电流来控制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热刀片跟电热丝不同,需要用电流源来驱动,通过控制电流来控制温度。

就是说用普通金属就行?

从我说的何以能得出“用普通金属就行”这一结论?甚至什么是“普通金属”?压根就没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