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教ch579如何在睡眠模式下保持蓝牙一直可连

楼主(2021-05-01):
本想官方蓝牙peripheral例程开启HAL_SLEEP后功耗能降到uA级别,但实测功耗高达几mA。唤醒时间延长就无法连接上蓝牙,唤醒时间太短功耗又太高。所以想请教下,如何在睡眠模式下保持蓝牙一直稳定可连

网友A:
睡眠模式一下,应该会断开连接的。

@SwaveYu :如果手册上写的是uA级别,那就要检查一下你的硬件了?还有你测的功耗是指芯片的功耗还是整个电路的?
不是进入睡眠了还能连接上,主要想请教的是怎么低功耗还能够被及时检测并被连接上,官方给的例程功耗实在太高了,和没有低功耗一样

网友B:
都睡眠模式了,是不能保持链接吧?

网友C:
您好, 例程中的广播的间隔是比较短的,比如 Peripheral 的默认广播间隔是80,对应的是50ms,HAL_SLEEP=TRUE, 芯片仍然会定时唤醒然后去广播,可以将广播间隔调大,降低功耗。

网友D: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