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人做过电猫吗?捕鼠的

楼主(2021-05-02):
我没做过,刚才查了点资料。
最老式的电猫就是直接连高压电,太危险,已淘汰。
现在的是不断检测电极之间的电阻,老鼠碰上了才放出高压电(号称是5000V以上,30mA以下,对人不致命)。我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平时不一直通5000V?反正对人不致命。是高压发生电路不能持久工作吗?
2、如果老鼠死后一直挂在电极上,电猫还怎么工作啊?

网友A:
80年代做过几个,当年的电猫非常简单,一个升压变压器,初级输入串联一个灯泡(25~60W)接220V,次级输出大渝网2000V,一极接地(粗铁丝插入地下,再泼水),另一极连接细小裸铁线,用干燥的竹篾插于地面,细铁丝缠绕固定,离地几个cm,一旦有老鼠触电形成电流回路,灯泡发光并有报警声,找到老鼠位置,再断电拿走老鼠,通电继续。
大约1985年左右,一晚上,在田垌,可以电几十斤,真不是吹牛。但是到了90年代,就比较难点到了,老鼠似乎能感应到高压。

网友B:
二极管,电解电容,白炽灯泡。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年代做过几个,当年的电猫非常简单,一个升压变压器,初级输入串联一个灯泡(25~60W)接220V,次级输出大 ...

人也能感到高压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0年代做过几个,当年的电猫非常简单,一个升压变压器,初级输入串联一个灯泡(25~60W)接220V,次级输出大 ...

磁场吧,估计

网友C:
2、如果老鼠死后一直挂在电极上,电猫还怎么工作啊?
某宝上质量差的电猫就有这问题,死的耗子还在上面,高压电还在工作,导致火灾。。。

网友D:
一直通电比较费电,泄露的电也容易引起老鼠警觉,检测到鼠进入电击覆盖范围再启动高压的方案最合适。至于死鼠问题,要么人为介入弄走,要么做个自动移除装置,否则肯定有不良影响。

网友E:
9楼正解,哈哈哈,养猫不失是最安全的一个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