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公理与并联频率补偿

楼主(2021-05-02):
老规矩:习半小时文,再习半小时武-------看一会数学,看一会电路。51也不例外。

先看20分钟数学

数学专业教材上说的几何公理,我大学毕业也没听说过。

第一个公理--------阿基米德公理,用一个小s和一个大S,分别表示两个线段,而且s<S,公理说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整数m,使得ms>S

工科学生看完这个定理,感觉好无聊,好茫然,这个破玩意有什么用???

第二个公理------连续性公理

直线上所有点可以分为两大类R1和R2,而且R1中没一点都在R2中每一点的左边,则R1中没有终点,R2中没有始点。

工科学生看完这个伟大的公理,感觉不到伟大在哪儿。

楼主:
这个公理是容易理解的,只需要知道有理数具有稠密性的特性即可。

随便给定个有理数,例如1/3,它把其余所有的有理数,分成两大类:下图中的s1和s2

而且s1在s2的前面,那么s1不能有最后一个数,否则假设这个数存在,用O1表示,那么O1和1/3中间必然还有其它有理数,根据稠密性特性。
同理,s2这一类,也不可能有第一个数,否则同样违法稠密性特性。

楼主:
实际上,数学是非常有趣的科目,但是国内的教材,把原来的教材压缩掉50%以上,只剩下【精华】---------公式定理大全了:

这种书,先定义后定理,推导,证明。。。除非是数学天才,不然谁看谁头疼,受不了这种【精华】书籍的折磨。

用不着看完第一章,你浓厚的数学兴趣,就被消耗完了。

楼主:
有个术语--------对合,这个东东以前也没听说过,到底不是数学专业的。

加法和乘法只有一个逆运算,但是对合有两个逆运算,这个也容易理解,因为加法和乘法满足交换律,但是幂运算一般不满足,a^b≠b^a

第三个,如果a和b都等于2呢?

楼主:
看数学会头疼,看一会电路能有效治疗这个头疼病。

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玩的就是简单的“黄金三角”:

理解完这几个参数之间的制约关系,再理解一下切比雪夫响应的频率特性,就可以简单判断要不要频率补偿,以及如何补偿了。
一级无需补偿,两级放大器的波特图可以简单相加运算,先画出两级各自的频率响应波特图:

然后再相加:

上图中总体响应频率特性曲线的f0,地方画错了。它应该位于两个单级放大器GBW(即f0'和fo'')的几何平均值处。

楼主:
为何即便是头疼,也要看数学?
因为数学基本功很差的话,看不懂上面的频率响应波特图,几何平均是什么东东?

如果以前被折磨过,现在就是快乐的享受时刻了。
这个几何平均,是根据柯西--施瓦兹不等式而来的,是 它的特例,这个不等式说:

这个不等式是基于【实数的平方,不可能小于0】这个事实而得到的。
所以下面的式子,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因为它是实数的平方和:

然后把平方项全都展开,我只展开第一项:

然后合并同类项:

然后取这个式子的最小值,因为如果最小值都是大于0的,那么其它值更是大于0,所以根据上图中最后一个表达式,参数t必须取-B/C

据此推出来AC-B^2>=0,这个结果就是柯西-施瓦兹不等式,证毕。

楼主:
然后a1,a2,b1,b2取特殊值x和y的开平方,就得到了几何平均值,可以用直角三角形的高来表示:

而x和y的算术平均值就是圆的半径,所以几何平均值不可能大于算术平均值,因为三角形的高最多是等于圆的半径。

楼主:
根据上面的数学基础知识,可以知道f0在图中的位置了。

而且其大小为:

总体响应的0分贝频率f0,居然和电阻值无关!!!

几何平均这个概念,在电路中是常见的,例如电压钳位电路:

电阻R的取值,太大太小都不好,折中考虑就是选为二极管正向导通电阻Rf和反向电阻Rr的几何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