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浏览器主页 被莫名其妙的 自动改变 ?

楼主:
见图一,我用的谷歌浏览器,主页设置的是:http://123.hao245.com/

见图二,刚打开浏览器时,主页是:http://123.hao245.com/

可是,过了没几秒,就自动改为百度了,见图三。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才能让主页不被改变 ?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A(点评):
一个是360的病毒,一个是百度的病毒,互掐

网友B(2021-05-03):
我也遇到过,非常简单,你电脑里有360安全卫士吧,里面有设置。
360---右边,安全防护中心---进入防护---浏览器防护体系---上网首页防护---
如果你要求主页是百度,就先解锁,再修改主页为百度,再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非常简单,你电脑里有360安全卫士吧,里面有设置。
360---右边,安全防护中心---进入防护---浏 ...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我也遇见这样的情况

网友D:
流氓无处不在,就像现在的红衣哥,以前自己就是流氓,现在还做杀流氓的,哈哈

网友B:
点击解锁。再改成【21网站】的,再加锁,来试。最下面也不要设置默认的浏览器

网友B:
你有没有,先,【点击解锁】?
再随便设置一个网站,不是123的,也不是百度的,比如21的
再加锁

楼主(点评):
点了,先解锁,再加锁;好的,再试试

网友B:
然后,你还是按照你之前的这个设置在谷歌浏览器里设置,改成21网站,你再试试,我试了,可以

网友B:
另外,记得杀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记得杀毒

你用的哪个杀毒软件 ?
我再装个360杀毒吗?360安全卫士好像也有杀毒功能。

网友E:
是不是被劫持了

网友F:
流 氓一直就是流 氓,只是大家用免费的用习惯了,就忘记了它的身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个杀毒软件 ?
我再装个360杀毒吗?360安全卫士好像也有杀毒功能。 ...

360安全卫士本身就有杀毒功能,你可以先杀毒,清理,修复,前四个选项都做一次。
如果你在360设置(我前面说的流程)里锁定了21网站,再在谷歌浏览器里的设置(你自己顶楼说的地方)里都改成21网站,再试试,还会变成百度吗?

网友B:
如果刚才说的三点都不行,还是会变成百度的话,那么,只能修改注册表来试试。
但是注册表不能乱改,只能在里面的RUN里找奇怪的语句,逐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