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IIC通讯的OLED显示问题

楼主(2021-05-03):
OLED是0.96寸,IIC通讯,128*64已经能正常显示了,但是刷屏速度奇慢,拿擦除数据举例刚开始用了示例程序,一次IIC通讯擦除一个字节,整个屏幕擦除要30秒。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OLED_DATA);    //写1个字节
        }

后来改为一次通讯擦除一行,共128个字节,整个屏幕擦除要7秒。
        for(i=0;i<8;i++)
        {
                OLED_Set_Pos(0, i);
                for(n=0;n<128;n++)          picture_tab[n]=0x00;
                IIC_Write_Data_Page(picture_tab);
        }

但还是有点慢。
求指点一下更快的方法。

网友A(点评):
对有变化数据定点刷新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还是感觉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打点

网友B(点评):
应是模拟IO端口的问题,延时太多吧。非驱动问题。

网友C:
人家的例程就有,速度很快的。

网友D:
这个屏我也在用,我这边用的是SPI模式,写整个屏的时间才7.1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我也在用,我这边用的是SPI模式,写整个屏的时间才7.1ms。

我刚问过厂家了,7s算慢了,2-3s刷新才算正常速度

网友E:
#include "REG51.h"
//本程序在标准8052单片机(STC89C52)以12MHz运行。底层已优化到最快。
//因为是追求速度,所以如果你的单片机IO速度太快,需要自己在Write_IIC_Byte加点延时进去。
几十帧还是有的,老的8052单片机都能刷这个速度

网友F:
修改程序吧,这么慢谁看啊

网友G:
擦除不是有擦除指令吗,  你这一行行自己慢慢擦是咋回事

网友H:
提高主频,12M低了,刷新时能清晰看到刷新过程,建议48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擦除不是有擦除指令吗,  你这一行行自己慢慢擦是咋回事

我去看了一下SS1306的资料,擦除没有特殊指令

网友I:
我用的I2C接口的0.96寸128*64 OLED屏控制器是SSD1306,一般测试我用2MHz的速度访问没问题,做产品就用1MHz。
按1MHz,刷新一屏要写入1024字节显示数据,还要写一二些控制、地址命令字节,一般在12ms就可以清屏(全写0x00)或全显(0xff)。

网友J:
我觉得是楼主得  OLED_WR_Byte 等I2C 得函数没写好, 应该是IO 模拟的I2C ,位延时太多了。

网友K:
应该是你MCU主频本身就不高,然后还分频了吧,指令周期比较长,所以要相对减少子程序中nop的数量,以保证显示正常,刷新也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