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关机过程中重启

楼主:
AT32F413控制管脚控制开关机,当关机时通过管脚控制MOS管关闭电源,关机过程中发现单片机重启了。
想问一下AT32F413是不是有低电压保护?怎么关闭这个功能
关机流程是,控制系统供电的gpio拉低,然后在while(1)中喂狗。正常是当电容的电被耗光后,就完成关机了。现在的情况是,当电容的打压降低后,mcu就复位了。

网友A(2021-05-03):
可否把关机过程中nRST脚和VDD波形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把关机过程中nRST脚和VDD波形发一下。

现在手上没有示波器,简单描述一下现象:
开关机的逻辑就是关机的时候点按键然后EN拉高使能供电实现开机,开机时长按按键EN拉低断开供电实现关机。
之前这个电路是用在stm32f103的,功能正常,现在换成pin to pin的at32f413就出现关机时复位的现象了。
复位之后读RCC_GetFlagStatus发现是RCC_FLAG_PINRST复位。
程序都是用的AT的标准库重新实现的

网友A:
先请看看IWDGRSTF有没有置位,可以先关了看门狗试试,担心和ST的主频不同,一些delay不一样引起看门狗复位。

网友B: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电路,不错的。

网友C:
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