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请教,重复几十次调用相同函数编译出错,删除一些正常

楼主(2021-05-03):
#include "debug.h"
#include "Font0805.h"
#include "IIC.h"
#include "OLED.h"

unsigned int i;

int main(void)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        printf("This is printf example\r\n");

    RCC->CTLR   = 0x00000081;           //使能内部HSI振荡器8MHz,时钟微调默认
    RCC->CFGR0  = 0x00280002;           //PLL=12倍频,默认使用1/2震荡器时钟,系统时钟使用PLL
    RCC->CTLR  |= 0x01000000;           //使能PLL倍频,CPU时钟=8/2*12=48MHz

    IIC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Gotoxy(11,1);
    OLED_String("CH32V103 -> SH1106");
    OLED_Gotoxy(11,5);
    OLED_String("21IC.COM PANXIAOYI");

    while(1)
    {
        OLED_Gotoxy(52,3);
        OLED_ShowU16(i);
        i++;
    }
}

请教一下大家:
上面这条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是系统生成的代码,我想删除它,如果删除,则编译出错。
或者删除后,把下面的相同类型的 IIC_Write 代码也随便删除12条以上,则编译通过
请问是为什么?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Delay(65535);
    IIC_Start();
    IIC_WriteAddr(0x78);//总线OLED地址
    IIC_Write(0x00);//准备写指令
    IIC_Write(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IIC_Write(0x81);//双字节指令,亮度
    IIC_Write(0x05);//亮度 0-FF
    IIC_Write(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IIC_Write(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IIC_Write(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IIC_Write(0x3f);//--1/64 duty
    IIC_Write(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IIC_Write(0x00);//-not offset
    IIC_Write(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IIC_Write(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IIC_Write(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IIC_Write(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IIC_Write(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IIC_Write(0x12);
    IIC_Write(0xDB);//--set vcomh
    IIC_Write(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IIC_Write(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IIC_Write(0x02);//
    IIC_Write(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IIC_Write(0x14);//--set(0x10) disable
    IIC_Write(0xA4);//正常,全亮 (0xa4/0xa5)
    IIC_Write(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IIC_Write(0xC0);//180`
    IIC_Write(0xA0);//180`
    IIC_Write(0xC8);//0`
    IIC_Write(0xA1);//0`
    IIC_Write(0xA6);//正常A6,反显A7
    IIC_Write(0xAF);//关闭AE,显示AF
    IIC_Stop();
}

附件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代码,我目的是想删除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这行代码

网友A:
你好,按照下图修改配置一下即可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多谢,设置之后编译通过,程序实测正常,多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B(2021-06-23):
这就是传说中的心心相惜吧~~

网友C:
这个问题都能发现,还有人给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也太强了

网友D:
我能说我没看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