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请教

楼主(2021-05-03):
最近在电工圈当中,有关交流永磁电动机的话题比较火,只是对这方面的了解十分匮乏,不知论坛有没有对该种电动机了解的坛友,还望介绍一下,先谢过了。比较关心该种电动机同传统三相异步感应电动机有什么区别,两者是否都可以使用变频器进行控制?如果可以,对变频器是否有特殊要求?

@hk6108 :好的,正在看老T叔分享的资料。
@王栋春 : 此乃专业知识,我不懂,不过,永磁转子的控制需要知道转子位置。
@hk6108 :那么使用变频器驱动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同步电机,转子磁场跟转子本体绑定,异步电机则否。
永磁不能在市电中自然起动,需要渐进加速的电磁场才行。

楼主:
@tyw 老T叔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还望支援一下,多谢。

网友A:
〓◆ SPWM变频调速相关专辑 24册 242M ◆〓
〓◆ 变频器相关专辑 26册 298M ◆〓 , 国庆礼包3

楼主:
引用 网友A:
〓◆ SPWM变频调速相关专辑 24册 242M ◆〓
〓◆ 变频器相关专辑 26册 298M ◆〓 , 国庆礼包3

多谢T叔资料分享!

网友B:
永磁转子如果是没有 鼠笼 的那种,就需要带有 转子跟踪 机制的专用变频器,
T叔是大神,他贴出来的文档我没下载,但我在此说的,资料中应该会有提及吧。

网友C:
先学习,虚心看看,然后在提问!
不要用问题回答问题——最后成了问题的雪球!

网友D:
同步电机就是转子的转速与定子磁场的转速完全一样,异步电机转子会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