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领域,NXP被ST超越的根本原因

楼主(2021-05-04):
MCU领域,NXP曾经在ZLG的推广下红极一时,但是,后来的一切大家都知道了,被ST超越。根本原因:
NXP大面积使用BGA,这对于学生和小公司而言,BGA的焊接成本高、维修麻烦,学生和技术员很难快速自学,学生不用,毕业后也会“引导”老板不用。此外,BGA也导致工程师
在项目选型阶段就直接放弃NXP,除非没得选择,否则没有人愿意给自己的调试和生产添麻烦。人人都知道,NXP的MCU,在性能上和配置上不比ST差,但是普及化推广上,严重缺失:中文资料、开发套件、QFP芯片封装、技术支持、等等。其实,NXP的RT系列在性能上完爆ST的H7系列,而且价格也不贵,但是,国内没多少RT的开发板,而H7的一大堆,这就足以说明这2款在国内的状态。

后期NXP的开发程度还是不如ST那么便捷,毕竟从51转ST 8位转32位 比转NCP容易的多
最搞笑的还是现在好多国产的MCU的仿真器上的MCU竟然不是自己的。是对自己的MCU没有信心还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东西。

网友A:
二零零几年用过LPC21XX系列,性能不错,但是奇贵,资料也不多,很快放弃了。

网友B:
我还买过周立功的LPC2200系列开发板,不过没有用起来,直接转stm32了

网友C: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料的开源度和技术支持, 学ST的时候我也不会焊芯片,但是你买一个正点原子的开发板跟着视频就学会了,但是买个NXP只能吃灰,遇到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NXP的芯片是真心好,

网友D:
nxp的开发板也不少,主要还是大部分同规格产品价格都比st贵的多.
同样问题还有瑞萨,也是价格相对较高.再一个就是瑞萨仿真器太贵,而那些便宜的乞丐版仿真器速度慢的要死.不知道瑞萨靠卖仿真器能挣多少钱,干嘛不把E1开放,
ST成功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STlink超级便宜.当然DAP出来之前还有国内xx的Jlink也功不可没.几十块钱百来块钱学生买来学习都可负担得起.

网友E:
ZLG取消专业翻译组后NXP就萧条了

网友F:
32位机 最早普及的也是NXP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ST了

网友G:
1. st资料做的好
2. 有一堆开发板
3. 价格便宜,而且到处都有卖的

其他做的不好的,要么就是资料不好,全是英文的,
要不就是没开发板,官方开发板功能既简单,还极贵,比如microchip
要不就是,散片采购渠道价格极高。

ST如果不是缺货,真的有可能吧TI,MICROCHIP甚至NXP全部赶出中国市场

平易近人

网友H:
对初学者不友好的芯片(价格贵,没有好的开发环境,没有好的库,焊接不容易,没有好的论坛),推广起来是不容易的,很容易被别的芯片替代。我觉得现在的ESP32就不错,虽然芯片焊接不方便,但模块也很便宜,模块就很好焊接了,开发板也便宜,加之现在ESP-IDF设计也不错,用VSCode+
CMake就能很好写代码,资料也全(大部分还是英文的),例程也全,看看Demo,改改Demo,就能很快上手。
以前ESP8266的时候,只能当个WIFI部件用,使用不便,现在的ESP32,可以当单片机用了。

网友I:
现在STM32就是当年的MCS-51了。

网友J:
TI的ARM5是ARM的首发。
NXP的ARM7是ARM的首发。
STM32是Cortex M3的首发。
后面M0和M0+就算了。

NXP当年主打的低端,指标稀烂,32位机的模拟外设被8位机吊打,除了乘法器,还有其它的有用吗?NXP和Freescale都用BGA,感觉臭味相投,在草根市场没落很正常。
周立功已经自称海大教授了,双龙已经不再代理AVR了,不知道五年以后RISC V能否起来。

网友K:
我看是ZLG推广模式有问题,源码都是封闭的,要一份源码要买一块昂贵的开发板。ST一出就提供开源的库大量的免费资源,大量的便宜开发板NXP不死才怪。09年时以前的公司产品刚涉及到32位,当时选择不多上面的老大熟悉NXP建议用NXP, 底下的人都没怎么接触过32位,都要从0开始后来在总和考虑下都都放弃了NXP,原因就是ST有完善的库,资料也多容易上手。

网友L:
为啥意法的蓝牙,无线芯片一直推广不好,为啥价格不便宜?

网友M:
NXP目前也在改善了 我最近接触的也有考虑QFP封装了 软件开发环境 各种配置代码软件也跟上了 ,唯一的就是推广的人少~

网友G(2021-09-24):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ST的模式,是资源极度丰富,价格差距靠flash大小和管脚多少来区别。
并且它的flash和管脚资源性价比也非常好。这样用户只要熟悉stm32F103,基本上就通吃了所有的stm32.

还要一点是,他的散片价格和小批量价格接近批量价格,对渠道不丰富的中小企业吸引力巨大。

NXP,犯神经,片子靠外设的多寡来分级,你选个片子都费劲,查都懒得查,谁有兴趣去用它??

实际生产角度,他的低端片子,肯定是什么外设都有,为了用外设分级,还要把不用的外设屏蔽掉。 这叫损人不利己。

网友N:
还有一点,印象中,ZLG的例程里有个地方偏移量,我当时看到那里就卡住了,然后就懒得弄了,反观st的,我从51转过去,开始担心学不会arm,结果照着例程,当普通单片机就很快学会了,自从用过了库和jlink,再也不愿用51和pic的了,调试太方便了,资源也丰富,然后就自然而然加上了ucos 和 ucgui,然后驱动液晶就再也不用自己做字库了,可以直接随意显示汉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