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GD32F303RC,ADC采样读取原始数据,小一半,有勘误手册吗?谢谢

楼主(2021-05-04):
总共10多个通道,全部配置是一样的,有一个通道,读取的原始数据(ADC转换寄存器读出的,未作任何运算),就小了一半的值。不知什么原因,怀疑是硬件BUG,请问哪有勘误手册 ?
非常感谢!

楼主:
程序未修改,原来有些采样正确的,现在也有不正常了。引脚输入电压是正确的,怀疑MCU有BUG或坏了。

网友A:
我认为不能动不动就怀疑是MCU的问题,硬件的Bug,硬件哪有那么多的Bug呀。更何况是GD这么成熟的MCU厂家了,这么常见的问题。

网友B(2021-06-21):
如果楼主采用的是GD官方的库函数采用如下代码试一下:
    /* ADC mode config */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ADC contineous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ENABLE );
    /* ADC scan mode dis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如果采用的是ST的库,修改一下配置为上述配置试一下看看。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解决不了,换了其他厂家的MCU没问题

网友D:
时钟的问题,AD时钟要分频,APB,4分频,ADC模块再8分频,然后使能的时候延时1ms

请问APB2 4分频出来的不就是可以给ADC吗?为什么要ADC模块8分频,还要延时1ms

网友E(2021-12-09):
引用 网友D:
时钟的问题,AD时钟要分频,APB,4分频,ADC模块再8分频,然后使能的时候延时1ms ...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F:
高手中的高手!  楼上说的对

网友G(2022-04-14):
引用 网友D:
时钟的问题,AD时钟要分频,APB,4分频,ADC模块再8分频,然后使能的时候延时1ms ...

大佬!解决了我的其中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