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HK32F04A系列对标ST的哪个芯片?如何开发?

楼主(2021-05-04):
ST中找不到F04A系列的芯片,那么怎么搞

网友A:
有哪位大神知道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基本和STM32F030是一样的,在030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个通信接口,如多一个USART,多一个IIC,多一个SPI,ST中没有对应的型号。安装一下HK32F04A的器件库就行了,HK32F04Axx系列开发资料 下载地址:https://ifxz.lanzoui.com/b015xbceh  密码:fk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