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转串口免驱

楼主(2021-05-04):
昨天有个客户新买了一根USB转RS232的线,回来一插就能用了,以为是自己的电脑无意中装有相关芯片的驱动,于是换了一个小白的电脑(win10系统),一试也能用,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确实是多了一个串口。
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是HID设备,免驱是没问题,这USB转232也能免驱就有点厉害了,不知道大家认为是什么原理?
另外不知CH340能做到这样吗?能的话就太方便了。

网友A:
windows10自带很多驱动,如果不自带,他会在update自己找,一般都问题不大

网友B:
一般免驱的是基于 WinUSB 架构的,这个驱动由 Microsoft提供的,厂商只需要提供一个 inf 文件

网友B:
芯片的 USB firmware一开始就要考虑 WinUSB 兼容就可以免驱动了。

网友C:
win 10会自动联网更新驱动

网友D:
ch340没问题

网友E:
这个是什么线?我在ARM windows上,正好CH340没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免驱的是基于 WinUSB 架构的,这个驱动由 Microsoft提供的,厂商只需要提供一个 inf 文件 ...

现在是电脑什么都不用装就可以用,包括inf也不用放上去,除非说厂商已经直接给到微软集成了那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线?我在ARM windows上,正好CH340没有驱动。

这个线是客户直接在电子城买的,与一般的USB转RS232线无异,我帮他们测试好能用就给回他们自己用了,所以没留意是什么牌子

楼主:
CH340的线直接插在电脑上能用吗?如果这个要装驱动,不知哪种芯片可以不用装?下次改用它。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线是客户直接在电子城买的,与一般的USB转RS232线无异,我帮他们测试好能用就给回他们自己用了,所以 ...

谢谢

网友:
win10支持很多驱动 ,如果联网,没有驱动 还会联网自动安装。

网友F:
只要给微软交保护费,正版系统就给你带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