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M32SPIN05问题

楼主(2021-05-04):
MM32SPIN05_q1和MM32SPIN05_q3区别?

网友A:
修复bug的不断进版吧?

网友B:
数据手册没有说明嘛?

网友C:
看看数据手册,是否有说明?

网友D:
去找FAE问问呗

网友E:
Q3是第三批货?

网友F:
估计就是生产批号不同

网友F:
或者是适配的温度范围不同。

网友G(2021-07-14):
Q1和Q3好像是版本不一样的,最近我也有需求这个料。

网友G:
有货的联系一下。

我们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