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30H6F11EC 怎么用裸机开发,连接不上JLNK

楼主(2021-05-05):
我现在只能做到进USB ISP,用NUWRITE 写 SDRM 0地址 运行例程,
但是要怎么连接上JLINK,一直识别不了,

网友A:
先检查与 JTAG相关的硬件 jumpers, 什么上拉下拉电阻的

楼主:
已经连接上了,接错了线,测量了下GPIO IO翻速率在4M左右?简单的FLOAT 除法平均一条耗时 180ns,

网友:
恭喜楼主搞定,这个芯片好上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