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数学-----连续性

楼主(2021-05-05):
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不但是课本上,还是网络上,有些概念铺天盖地到处都是:

尽管相同的话题满天飞,但是一般人未必能看的懂,或者说能真正地理解,而只是简单地复制粘贴教课书上的东西。

楼主:
所谓的连续,其几何意义是:如果要判断函数曲线上某一点,例如P0(x0,y0)点的连续性,先过P0点作一水平直线y=y0,然后作两条平行线:y=y0+e和y=y0-e,如下图所示:

这样就得到了下图所示的红色斜线阴影区域J:

使用完全相同的程序,我们得到了过P0点的垂直阴影带I

楼主:
现在,垂直阴影部分,覆盖曲线y=f(x)的部分,为下图中绿色阴影部分:

同样道理,水平阴影带覆盖的曲线y=f(X)部分,是下图中粉色曲线表示的部分:

连续性的意思是:不管水平阴影带部分有多【窄】,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垂直阴影带,使得绿色部分处于粉丝部分之内。

对于上面示意图中的部分曲线,显然是满足这个要求的,所以在这点P0处,是连续的。

描述不是很数学语意。
左右极限相等且等于此点的函数值。
说清楚了连续性的概念,简单易懂,赞!

楼主:
我上学时对高等数学丧失兴趣,是从这个定义开始的:

这段话,就像唐僧念经一样,不知所云。

以后的学习,不断地做题,纯粹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考前一周再通宵达旦把书上习题做一遍,考个80%--90%,就满意了。

考完试,至于学到了什么,一点也不知道,当时背诵了好多公式定理,要不了多久就忘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既是应试教育的获益者,也是应试教育的是受害者。

楼主:
用数学语言δ-e来求连续模,有固定套路,但是数学家已经对于某些特殊情形,给出一般性的结论了:

如上图所示,如果α=1,则称这种一致连续性为利普西茨连续性,此时是线性连续模。

如果α取(0,1】,则称为赫尔德连续性,此时为诸如e^2形式的非线性模。

可见,利普西茨连续性,是赫尔德连续性的特殊情形。

楼主:
下图中的简单开关电路,即便把管子视作理想的,只是简单的负载电容CL充放电,把实际问题简化成如此简单情形,也很难计算出充放电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图中的简单开关电路,即便把管子视作理想的,只是简单的负载电容CL充放电,把实际问题简化成如此简单 ...

这是个无限叠代的算法,如果没有负载或是漏电流(下管)是零的话,无限接近终值。有负载或漏电流的话,上管的电流注入等于漏电流,此时电压已稳定。

网友B:
测试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