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在线仿真和下载求助

楼主(2021-05-05):
计划用MM32F0010这个片子替代STM8S003,用IAR写的程序,J-Link OB的仿真下载器,提示找不到芯片。另外查了Jlink最新的芯片型号支持,没有找到MM32F0010型号,是不是只能用MM32-Link,是的话在哪里采购。

Jlink不支持

Jlink不支持

找不到芯片

找不到芯片

网友A:
首先确认 你用这个芯片的内核,如果是M核 基本上都可以用jlink仿真和调试

网友B:
官方的开发板就带这个吧

网友C:
用Keil试试看